请帮忙推荐个宽电压小电流DCDC

楼主(2010-05-13):
各位老大,我的需求是前端输入9~36VDC,要求输出5V左右就可,这么宽的电压但我的电流要求很小的哈,最大前端输入电流不能超过40mA。我用了GM7109,杀**用上了牛刀,结果效率特底下,在9V供电的时候,前端会超出40mA。
请问能不能推荐个宽电压小电流的DCDC了?呵呵,当然是便宜的好哈,成本只能接受在2~3块钱。还有就是外部元件尽可能少,封装尽可能小,SOP8就差不多了,再大就放不下了。如果跟GM7109能管脚兼容的话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A:
去各大电源芯片公司去找下呗,反正电流输出要求不高,呵呵,找下,应该不难找到的吧,呵呵,去申请个样品回来,就不用2-3元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