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help,关于开关电源变压器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要用viper22a作一个电源,有两个独立的输出,一路为5.6V 450mA,一个为12.6V 340mA.磁芯用的是TDK PC40 EE22. 可是我用ST公司的那个VIPER设计软件设计出的数据,厂家都说绕不下。他们说做了这么多年的开关电源,很少有用0.7mm线径的。以下是我的参数,请各位指点一二:

楼主:
图有个错误,WD1是初级饶组。

楼主:
怎么没人理,是不是我提问的方式有问题? 真奇怪

网友A:
据说软件算出来的数据都不可靠

网友B:
viper的软件计算出来的变压器匝数一般都比较多,最值得参考的是他的匝比,你根据匝比自己调整匝数。
还可以换大一号的变压器规格,用ee25也无妨。

楼主:
谢谢,能不能帮我算算要多少匝,线径多少啊?  现在时间很急,没时间从头学了。

网友C(2013-12-01):
俺都是自己手绕一个,测试没啥问题了才给厂家打样。
基本上,俺手绕的产品性能都比变压器厂家机器绕的好。
每次去厂家那,我都会向他们要些开关变压器的原材料,他们也很乐意给,因为他们也烦客户反复打样的。

网友D:
你这功率才6W多,没必要用这么大的磁芯啊,用EE16的就够了啊,以下是我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的数据,与你采用的PWM芯片无关,仅供参考。假如效率百分之七十,频率80K,,输入交流电压为140~260V,脉冲信号最大占空比为百分之47,一次绕组电感量为5.14mH,一次绕组峰值电流为0.22A,短路保护过载电流为0.29A,一次绕组储存能量为0.22mJ,所以一次绕组可以用0.07的漆包线绕制。后面的计算匝数,要涉及到具体的磁芯截面积才好计算,你可以用公式自己算一下,你这电流这么小,用不了那么粗的线

网友D:
我晕,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2010年的帖子,算了半天白算了,就当是练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