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C5仿真时,无法识别USB Debug Adapter

楼主(2010-05-13):
用的是C8051F340 TB板
线连接的正常 但是在IDE里面
查看连接时USB Debug Adapter 一项是灰色不可选的
线路和板子 应该都没问题
又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可能是通信接口选错了
另外别用这种垃圾MCU了

楼主:
恩 换一个烧录器 好使了
哎~~~

网友B:
一般复位下 E-UC5的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C:
有原装的(ec2,ec3),有简化版的和标准板的 ,差别很大,简化版不能识别5伏的器件!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C:
在TI 官方网站: 有cc1101,cc1100,cc1100E,cc2500无线通信的代码
在nordic官方网站:有nrf24l01无线通信的代码
在cirrus官方网站:有cs5460a电能表芯片的软件
使用的单片机是silabs的, c8051f320 (mcu+usb)

网友D:
所有的招数 都用过了!
最后,我卸载了keil重装keil 重启电脑 好用了

网友D:
恩 换一个烧录器 好使了
哎~~~
引用 楼主:

换一个就好使了 哦 那就按照楼上有位的说法吧  复位下 EU5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会好使吗?
我的USB Debug Adapter那项还是灰的
换的另一个烧录软件不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复位E-UC5?
问题还没解决哎

网友C:
你可以在系统硬件里查找是否有hid设备(不包括键盘,鼠标)!
如果没有,就不能用了!
如果有,在silabs ide 的安装软件下边找!

当然,我建议你用新的,可以和我联系!
手机:1300292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