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报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13):
使用protel时,总是不停的跳出下面的错误,几乎让我崩溃,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把PROTEL卸载掉,搜索C盘中SE的相关文件,删除干净,再重新安装,不要使用汉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都不用汉化版的,然后protel也重装过好几次,换别人的安装文件也装过,电脑系统也重装了,没用……是不是和电脑的配置有点关系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一直都不用汉化版的,然后protel也重装过好几次,换别人的安装文件也装过,电脑系统也重装了,没用……是不是和电脑的配置有点关系啊!? ...
引用 楼主:

你要把C盘系统文件下的99SE删除掉,搜索的时候要注意,要搜索系统文件夹和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如图:

网友B:
是否是软件冲突?
系统重装,然后什么都不装,先装99,软件安装到一个没有装过的盘(确保不是装到你以前装到过的路径~~~)
如果正常,那有可能是软件冲突,或者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C:
上次有个朋友也问了这个问题,没能解决。

网友D:
可能是显卡的某些问题吧,你可以试一下将显示的的颜色的位数从32位调整到16位色试试

网友E:
打开ddb时,不加载任何库,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有的时候加载的库太多了会发生

网友F:
软件有问题,重新装一下

网友G:
装的方法有问题

网友H:
之前遇到过,好像是操作时执行了非法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这样的,我一气之下将系统格了重装,估计C盘下不会有什么东西了,但是再装protel99se后还这样,不解

楼主:
回复 网友I:
的确是有冲突,但是真搞不懂是哪和哪冲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可以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最后呢?他总要画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提示,我试了一下,我把自己的元件库移掉就没这个问题了,但是我还真的要用我的那个元件库 ,加载后又出现这样的情况……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去掉库也不是个办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重装很多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里面是有一个非法操作,就是元件靠的太近,提示我,线变绿,其他的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不会是这个原因吧,同事的都运行的好好的,非法操作一大堆也不会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问题还有解决……高手请进!

网友J:
把你的文件夹名字更换,还有你的文件名换换试试看那

网友K:
解决不了的,我这个问题有1年了也没解决掉,是软件自身的问题,你可能换个安装包可能会好些,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同一个安装包,你说的问题大家都有

网友L:
要稳定装在98系统,见过XP系统大部分人会这样

网友M:
首先把C盘有关protell99se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换个序列好,然后不要接如局域网就可以了

网友N:
系统装的版本不对,例如:win7是不支持protel的。

网友O:
**的版本如果在局域网里好像会提示一些错误,断开网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K:
想问一下这一年大侠你是怎么过的……?不行我也凑合一下算了

网友E:
可能是加载pcb的lib中有太多的重名封装,建议把常用的封装防到一个lib中,用着也方便

网友P:
INI 文件处理的问题,很弱智的 BUG,手工清除库文件列表就可以了:
把 c:\windows\ADVPCB99SE.INI 里的文件列表,就是
File0=***
File1=***
……
那部分全删,顺便把上面的“Count=xx”改成“Count=0”

楼主:
回复 网友P:
这个问题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P:
Protel的BUG,那个%x错误明显是哪个弱智程序员用sscanf之类读取格式化字符串时没搞好

楼主(2010-06-17):
悬而未决的问题……

网友Q(2010-10-18):
回复 网友P:
神人.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找到这个帖子。按你的方法解决了。谢谢!

网友R:
正常的,我们用的都是盗版的,比如AD9也是一样的,同个局域网内的会有冲突

网友A(2011-01-27):
这个问题我现在也遇到了,是在换了新电脑后,不管怎么重新安装系统都没有用。但同样的系统GHOST到原来旧电脑,问题就没有,不加载个人封装库也不会有问题,个人认为是电脑兼容问题,出现这样问题的电脑一般都是四核电脑,在就奔腾电脑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现在解决的方法是,在电脑上安装虚拟机,protel99SE在虚拟机下运行,退出protel前,卸载库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这个贴是很久以前的帖,你咋翻出来的啊^^,现在用cadence了,很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帖子还是能对那些还在使用protel的同仁一定的帮助作用的

网友S(2015-09-23):
引用 网友P:
INI 文件处理的问题,很弱智的 BUG,手工清除库文件列表就可以了:
把 c:\windows\ADVPCB99SE.INI 里的文件 ...

没有那个目录啊

网友T:
建议用Altium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