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驱动电路中三极管到底有什么作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下
  这个三极管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的理解是   abcdef高电平的时候 输入电流从abcdef流到E极 然后d4一个低电平  导通三极管  电流流到地,  就只是一个开关作用, 但是网上问了一个人  他的说法是不但有开关作用  还有着吸收灌电流的作用,还有电流放大的作用 他说LED一个要20ma 那么8段要300ma  在E极就是300ma的电流  单片机要被烧 那么用三极管  他说

      IC要大于300mA的,为了留有余量,至少要选一个大于等于500mA的,电压是5V,那么选一个Vce大于5V的,你的单片机最大能输出20mA,那么放大倍数就一定要大于300/20,也就是说要大于15倍的有了这些选型参数,你就去选三极管罗

      于是我就没理解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难道一个数码管全亮要300ma电流?

网友A(2010-05-13):
难道一个数码管全亮要300ma电流?
有可能。大数码管和小数码管电流电压并不相同。

网友B:
大电流负载的电源开关,详见下面链接的b)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9%E6%9E%81%E7%AE%A1

网友C:
有这个三极管,大部分电流都是经过三极管的EC回流到地,小部分通过单片机回流到地。
没有三极管的话,数码管E极出来的电流就都要灌到单片机里去。

网友D:
就是个开关。

网友E:
Q4作用:
1,扩流----减轻了控制IC的能耗,能使IC更长寿
2.倒相----控制端进行逻辑非后送到七段
3.分位扫描-----当有多个七段时,有了Q4, a/b/c/d/e/f/g/dp就能同时接更多的七段,省I/O

网友F(2011-01-07):
我这有一棵8段*4位支持8个以上按键的料,不需要三极管,IO口也可以省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