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fet IC选型

楼主(2010-05-13):
小弟第一次做电路。现在需要mosfet作为功率开关,但通道较多,这样的话mosfet个数也比较多。问下有没有多个mosfet集成在一起的芯片。谢谢!

网友A:
功率mos还想多个集成啊?你真怕不烫吗?还是老老实实用分开的吧。

小点的IR的有一堆,IRF8910,IRF9910什么的,但是肯定不能当功率m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