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非专业人士请教哈

楼主(2010-05-13):
谢谢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我的输入是0.4V的电压,是脉冲输入。
第一级运放是放大电路,将信号放大,然后到第二级功放,作为电压比较器,当有脉冲输入的时候希望最后的Vout2输出是大于17V,
当没有脉冲输入的时候,希望Vout2输出是0V,或者小于17V.
可是我测试的结果总是不对,不知道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呢?
图片我贴补上去,

网友A:
还是把图贴上吧

网友B:
运放是单电源的吗?

网友B:
另外电阻配比也不对。

楼主:
我的图总是贴不上去,HWM,电阻哪里错了,指教下

网友C:
直接解压成JPG等图片格式,上传附件时不要用RAR格式
然后插入到你想放图片的话与话之间,图片就出来了……

网友B:
我的图总是贴不上去,HWM,电阻哪里错了,指教下
引用 楼主:

按理想运放看,0.4V放大11倍(R1,R2)为4.4V。而R5和R6分压24V是5.5V。这样能过比较点吗?

楼主:
恩,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试着把0.4V放的更大,也试着把R5R6分压降低,可还是得不到24V。

6楼,所有的图片格式我都试啦,总是说我是无效的图片

网友B:
非轨到轨运放当然达不到电源电压。看一下用了啥运放,查一下相应的数据手册。

楼主:
啊,什么意思,“非轨到轨运放”?
我用的LM358,我现在就是弄不明白,二级运放做电压比较器的时候,最后那个输出电压怎么算?
就是说,如果输出高电平那是多少?

网友C:
LM358数据手册……

看了这个表你就知道他最高能到多少了

楼主:
哦,那意思就是说,我接24V电源,25度的时候就是22.5左右了,是吗?
可我的电路错在哪里呢,怎么就是得不到那么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