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开孔,请教?

楼主(2010-05-13):
请问,我想在这个圆板子中间开个长方形窗口,是不是在机械层上这样画就可以?

网友A:
是的,可以的,我一般做板的时候都会再和人家说一下,双重确认。这个板真象个铜钱。。。:loveliness:

网友B:
可以的,LZ做的就是铜钱,加丝印“开元通宝”

网友C:
做不出来方形孔的

网友D:
keepoutlayer 画上就OK了,板子画完记得 低层丝印再弄个汉字“XX通宝”就完美了,哈哈!

网友E(2010-07-07):
在禁线层上画

网友F:
嘿嘿,大家真会忽悠~~~

网友G(2010-09-04):
你保险一点就在钻孔层DrillDrawing开这个方槽好了

网友H:
恩恩,对的,在机械层或是禁止布线层画个你想要的孔即可,到时候PCB厂家知道的,不知道有会咨询你的,你告诉他们就好了

网友I:
对,PCB厂家会问你的。

网友J:
这个过孔好,哈哈

网友K:
机械层上画好方孔,在里面写上“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