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I转232串口芯片型号!

楼主(2010-05-13):
求PCI转232串口芯片型号,参考价格,有硬件电路图就更好,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用FPGA做,专门的PCI串口原生片早已经停产十几年了,嵌入式专用的16C55x系列则不能直接挂在PCI总线上,靠外部资源接口还不如直接用可编程器件自己生成,然后加上232电平转换器就可以了,完全可以做到“原生”和“即插即用”。

网友B:
exar很多呀,xr17c15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