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教一下I2C,谢谢

楼主(2010-05-13):
版主,请教一下,我现在用两颗SMT8S103K3,进行I2C通信,且通信是全工
的通信方式,我是不是先要确定一个MCU设置成主设备,另一个MCU设置成为从
设备?还是不管哪一个MCU,只要是发送数据就做主设备,接收的做为从设备?
谢谢!!!

网友A:
一般需要先要确定一个MCU设置成主设备,另一个MCU设置成为从设备。

也可以选择多主配置,即不管哪一个MCU,只要是发送数据就做主设备,接收的做为从设备。但这样控制起来比较麻烦,比较少人这样用。

网友B:
在I2C协议的规范中规定,在进行I2C通信时,I2C设备只要控制了总线就变成主设备,控制总线的方式是发送起始位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