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晶体管开关速度提高了吗?

楼主(2010-05-13):
现在普通的晶体管2n5551搭成发射极接地型开关,开关100kHz的-5V~5V方波信号,输出相比于输入信号上升下降沿延迟时间在几百ns数量级,
有个问题想请教,为什么输入信号从-5V变到5V输出延迟时间要大于输入由5V变为-5V的延迟时间,而不是相反,按说5V变为-5V晶体管由导通变截止需要的时间更长啊,该怎么解释这一实验现象呢?

楼主:
哎,这么多人看了,居然不搭理。呵呵,是不是问题过于简单了,看来要上张图才直观点

楼主:
画图过程中有了新发现……

网友A:
基本常识:
    三极管作为开关管时必须的避免深度饱和才能达到较高开关速度,因为进入深度饱和是的三极管要很长的时间(相对于高速信号)才能导通状态。

防止深度饱和的方法可以惊喜调整工作电流和驱动电流比例,更简单的就是在B、C极间加肖特基管,原理自己去思考:)

网友B:
哎,这么多人看了,居然不搭理。呵呵,是不是问题过于简单了,看来要上张图才直观点
引用 楼主:
该不是太难了吧?有图是能增加帖子的魅力

网友B:
而且,看了老X的帖子,更觉得需要一张图

楼主:
上图是试验电路,下图是实测波形。

网友C:
为何是“正负5V”?你试过“0V到+5V”到吗?你确定这个管子导通时是进入了“深度饱和”?
你是否愿意先“假设基极电阻减小10倍,观察到的波形会有XXXX变化”,然后根据这个假设重新制作电路并进行观察,来验证你预想的“XXXX变化”有无发生?

楼主:
直流输入实测:……Vin=2.94V, Vce=0.18V;Vin=3.25,Vce=0.16V.
Vce达到0.1V已经相当饱和了呀。难道交流输入还像运放一样存在转换速率跟不上的问题。不解?

楼主:
100kHz的话,高电平持续时间5us,莫非饱和和这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