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共地解决

楼主(2010-05-13):
我想用美国尼高丽数据采集设备输出的5V电压,通过升压芯片MC34063A升至24V,当电路搭接好后,用稳压电源可以实现输出24V,当输入5V接设备输出后,设备总是自保,即内部继电器保护,输出5V终止,后来我在设备输出5V地和输出地之间加个小阻值电阻,不保护了,可是由于接入了电阻和升压电路里的电阻正好分压,输入又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解决?

网友A:
估计是干扰了,建议加个小磁珠连接地线。

网友B:
我感觉有可能设备的输出5V的地和设备的地可能是交流浮地,需要确认一下

楼主:
3楼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确认呢?请指点,这种情况是有可能

网友C:
设备电源的内阻太大,被拉死了。

解决的方法是在升压电路的输入点串100uH的功率电感,然后加大它的输入滤波储能电感即可。

网友A:
用电感或电容进行连接也可以。

楼主:
谢各位大侠,我先试试在输入端加个电感

楼主:
高手请教,在输入端加个电感还是不行,输出电压是浮地,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此案有两个问题:

1,设备输出保护电流是多大,是否超过了你在调试时(稳压输入)的输入电流?
2,如果排除1的可能,那么就是上电浪涌保护,34063没有软启动,BOOST电感必须适中,太大了带载能力不够,太小则峰值电流太大,虽然在输入端加大电容退耦可一定程度上平滑输入电流,但上电的电流浪涌又增大了,得不偿失。除了注意电感量,还要正确取电流取样电阻,这个电阻一定程度上能控制最大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