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分散交流直流电流?

楼主(2010-05-13):
杂散电流中既含有直流成分又含有交流成分,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将他们分离开?

楼主:
杂散电流中既含有直流成分又含有交流成分,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将他们分离开

网友A:
在检测端用并联电容的方法可去掉交流成分。

在检测端用串联电容的方法可去掉直流成分。

网友B:
楼上的办法好,如果要考虑频率响应带宽的话,用ADS做一个简单的滤波器,你想怎么滤都可以用分离元件搭出来

网友C:
三楼的方式是最简洁也是最好的,跟你的交流频率选择不同的电容。

网友D:
没有功率要求的话
要直流用低通
要交流用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