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FI输出功率问题,为什么那么小

楼主(2010-05-13):
无线路由器,原理图是照着参考设计来的,但是输出的wifi信号,离开5、6米就没有了,原来的参考设计覆盖十几米远是没有问题的,测量过天线之前的射频信号,比参考设计就小了20多dB。
以前射频电路没有怎么接触过,麻烦各位大大帮忙看看,什么原因会导致原理图完全相同情况下,输出功率差这么大?是PCB阻抗设计问题?电源问题?都有哪些可能的因素和改进的方向,谢谢~

网友A:
就小了20多db!!!!!!
输出失配或者其他原因造成输出功率损失过大
RF电路设计光看原理图没用,可能因素太多,建议LZ要么慢慢自己研究,要么外包吧

网友B:
呵呵,才20dB?20dB是个巨大的数值了,如楼上所说,可能导致的原因很多,先去检查芯片的输出配置是否正确吧。
射频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简单,确实,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C:
pcb的layout是重点,天线的选型是重点,如果有参考设计,layout,层的设置尽可能参考原设计,总的来说是阻抗在很多地方没有匹配造成的。

网友D:
不知道跟我们遥控器的高频发射是不是一样,主要看射频线圈,电感值匹配..

网友E(2010-06-12):
20dB就刚好10倍的关系

网友B:
20dB是10倍的关系?楼上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F:
:L   嘿嘿,瓜瓜,咱打听清楚是LZ是哪家,打死也不能买这样公司的路由~~~

网友G:
哈哈,“就小了20多dB”;P

网友F:
不知道哪家的路由,照着IC原理图就随便画个板子跑2.4G,完了量一量,就小了20多DB...

网友H:
不知道哪家的路由,照着IC原理图就随便画个板子跑2.4G,完了量一量,就小了20多DB...
引用 网友F:

你手上用的可能就是他们画的!

网友I:
真的很夸张啊,应该是天线匹配的问题吧

网友J:
3个db差一半能量。这差了快7倍了。

网友G:
LS算错了,20db是差了100倍的能量。

网友B:
dB计算不是用加法要用乘法,很简单的中学数学知识,用点心,拿笔算算就应该明白。

网友K:
wifi 中常用的功率应该单位是 dBm!

网友L:
1, SW功率设置是否正确;2,是否caliberation;3,电源是否正常;4,连仪器测试是否正常;5,匹配阻抗;6,天线性能;7,周围是否有干扰;先想了这么些,呵呵

网友M(2010-12-22):
以前我也是求原理图啊,程序啊什么的,但无线这块有图没什么用,只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何况你的图拿来的?

网友N:
20dB 对应于10倍 有问题?

对应于10倍说的是电压放大倍数,对应于100倍说的是功率

网友O:
看不到图,郁闷。我也很发言一下的,可惜看不到图我无能为力了

网友P:
若你PA跟LNA是外接的有幾個可能,
1.如果你PA是外接的,那就是你PA沒WORK或是燒掉了.
2.你在RF路徑上加了大電感.視同RF Chock.
3.TX,RX的Switch不是燒掉了,就是 Trigger的pin沒拉好

若你PA跟LNA都是internal 那你SOC可能燒掉了.
一般來說阻抗沒匹配應該不至於會少2XdB.

我會建議你從IC出來一級一級看,看是哪裡的功率少掉了.

网友Q(2011-06-25):
其实可以考虑下软件的版本是否太低,存在兼容性问题,同时可以用手感觉下射频部分是不是很烫!
无线路由器还是有一些分量的,要么总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