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有没有可以调节几路LED亮度的芯片

楼主(2010-05-13):
有没有可以调节几路LED亮度的芯片

网友A:
当然有啊,单片机能产生两个电平的信号,因此要控制LED亮度要靠LED点亮的频率,频率越高亮度越亮。如果你愿意取得更好的效果的话还可以使用DA芯片,当然需要更多的知识。

网友:
不对呀。亮度和频率没有关系,和duty有关系,单片机用pwm吧。

网友B:
MPC82G516内部有6路并行PWM,用PWM可以提高效率,一般都不会考虑用DA,还有,如果单纯调亮度,还可以考虑用CPU来跑多路PWM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