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2106的FLASH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我用FLASH Magic软件,可以实现保护。
但我自己往0x1FC这个地址写入0x12345678,或者0x87654321,都不能实现保护。这是为什么?

请高手指点下。

另外,flashmagic只有一个保护选项,无法区分LPC2106的三种保护机制,比较郁闷。

还有,能解释下有效的用户代码是指什么?看文档没理解。

楼主:
写入的字节序没搞对。
新版本的flashmagic没有保护选项,但可以读取保护类型。为什么可以,没搞明白。按说加了保护,是不能读flash的.我想也许是通过写RAM来辨别的,因为这个软件好像不能分辨2和3保护类型。

楼主:
文档上说,有效的用户代码,应该指的是中断向量区的校验是不是正确。
具体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