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300C模块GPRS连接问题~~

楼主(2010-05-13):
本人新手,来请教各位高手:
用SIM300C通过GPRS传送数据,但是一旦让其休眠之后,再通过短信唤醒,之后,就无法连接到GPRS了,错误提示是:PDP DEACT。
在网上查了好久没有解决问题,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嘛……
咋个没人理我呢??:'(

网友A:
休眠功能我没用过,
不过最好能给SIM300重新上电。有时软复位也没有效果,所以我用的电路都是MCU能控制模块的电!一旦重复登录几次不成功的都重新上电。虽然不是好办法,但是管用的办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不过话说过来了,不用休眠的话,SIM300C不是很耗电的吗?
这个一直供电有点儿恼火哦~~

楼主:
有哪个使用过休眠功能的不?

再多给俺提些建议或者意见~~

网友B:
3楼都说了:我用的电路都是MCU能控制模块的电!
都可以关掉电源了,还耗啥电?
、、、比休眠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断电之后就无法接收短信的嘛,我们想在休眠的时候能接受给它发的短信的啊~~

网友B:
休眠时恐怕也不能收短信吧?
我只弄过GPRS数传,没弄过短信。
如果需要收短信,那肯定得挂在GSM网上,功耗也低不了。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定期唤醒,去收下短信。

楼主:
to:mcuisp

休眠的时候可以收到短信的,都能看到收到的短信提示,而且短信内容也能读到,但是接着传GPRS数据的话就不行了?

如果需要收短信,那肯定得挂在GSM网上,功耗也低不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哦?
难道说GPRS不需要先连接GSM网吗?

网友C:
看一下文档,退出休眠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初始化工作才能连GPRS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所谓的“休眠”模式下,电流肯定还是很大的、、、
大到与“工作”电流差不了多少

楼主:
to:10#mohanwei
这个已经看了,按照手册上设置的,但是还是不行。

to:11#mcuisp
哦,是这样的~~
多谢了!

网友C:
不可能的。模块先不要接你的目标板,直接转RS232,开超级终端,使用AT指令直接调试,实现功能了再查找程序中的BUG

网友D:
你是不是需要重新拔号。试试。拔上号以后,你想保持连接,又没有数据传送,你需要有心跳测试。

网友E:
MCU如何能控制模块的电,需要用到什么控制芯片吗?

网友F:
模块有管脚,直接控制高低电平就可以开关电。

楼主:
to 13#mohanwei
正在试着做这个看一下结果

to 14#re张风
也重新做了连接GPRS用的所有步骤,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G:
一般情况下休眠电流<5毫安, 但模块会有心跳脉冲,模块处在注册状态,可以随时收短信和接电话

楼主:
做了那么久的实验,也得到了LS各位的热心指点,再次谢过了~~
虽说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目前差不多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如果休眠了之后会出现GPRS数据上传失败的原因应该是使用AT+CIPSTART这条指令之后,要进入CONNECT OK的状态的话,需要一定的时间(根据实验测试,需要2s以上),而单片机的运行速度过快,导致在没有CONNECT OK的时候已经开始上传,所以会出现错误~~
大致原因就在此,因为那个状态转换的时间不确定,所以目前出现了有时传送数据成功,有时不成功~~

网友(2010-10-23):
SIM300CZ都停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