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51普通口的脉冲计数问题

楼主(2010-05-13):
51普通口的脉冲计数问题
不用外中断口和T0/T1计数口,如何对来自P3.6的脉冲计数?(频率为15HZ)
我现在的做法是用定时器定时50MS,在中断程序里累计计数,
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丢脉冲很严重。

网友:
脉冲宽度多窄呀?CPU很有空的话,一直判断IO口吧。

网友A:
如果你的外部波形占空比不是50%的话,那么还是提高你的采样率吧

网友B:
15HZ 按照50%的占空比计算,其高低电平只有33MS,有50MS的中断抽样查询,一定会有丢失.请改用10MS中断查询,应该会没有问题.

网友C:
就是定时器定时50MS得太长了,提高采样频率

网友D:
设置定时器高优先级中断,其余低优先级中断;实测确定最小脉冲宽度,选择恰当的定时时间

网友E:
定时还可以设置的更低

楼主:
OK,知道问题在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