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用AVR单片机产生一个8MHZ的信号!

楼主(2010-05-13):
(无正文)

网友A:
产生不了的

网友B:
可以出8M方波,哈哈

网友C:
没仔细研究过,通信的话SPI应该可以,只是输出波形的话PWM也可以。

网友C:
而且楼主你的问题太泛,芯片具体型号都没给出。

网友D:
简单,选个8M的晶振不就直接有了吗?O(∩_∩)O哈!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怎么做?

网友F:
把8M晶振接上,在OSCO脚上就有8M了,呵呵。
程序都不用写。
要正弦波都有。

网友G:
8M的有源晶振加一个比较器,就能出来8M 的方波

网友H:
呵呵,那样相当简单

楼主:
本来想用AVR单片机产生这个信号,有其他的简单办法也行了

网友I:
买个8M 的有源晶振不就行了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时钟不同步怎么办?

网友G:
要跟什么时钟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