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计算机并口和串口是CMOS还是TTL电平?

楼主(2010-05-13):
请问计算机并口和串口是CMOS还是TTL电平?

楼主:
那是不是不能接CMOS芯片了?

网友A:
不是有接口吗

网友B:
很多东西都能和计算机接,接口做的好就行了,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C:
要接COMS芯片可以先加个电平转换芯片吗

网友D(2012-03-04):
回复 楼主:
并口我正在找,串口的电平既不是TTL也不是CMOS,需要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才行,比如max232

网友E:
并口好像是TTL。串口是232电平

网友F:
并口输出高电平是3.3V左右,直接与5V的74HCXX系列器件接口是不可靠的,可选用74HCTXX器件直接接,或者用74LSXX来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