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全差分运放的信号问题

楼主(2010-05-13):
我使用AD8132对两路正弦差分信号进行放大,发现信号频率为600k以下和1.5M以上时放大的波形很好,但是信号在1M周围的频率输入时放大的波形严重失真了。8132的带宽有300M啊,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电路如图

网友A:
两路正弦差分信号进行放大
在VCOM 并联一个电容,感觉不是带宽的问题,还有熟人阻抗

网友B:
输入1MHz左右的信号时,放大倍数正确吗?

网友C(2012-04-07):
不是很懂

网友D:
你把V—换成负电源`别用GND`轨至轨放大器你这个电路输出负载会被限制`再有把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阻值加大`这样带负载能力就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