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怎样出gerber给板厂?

楼主(2010-05-13):
(无正文)

网友A:
出Gerber文件的方法网上一搜一堆,我想你可能是不知道该出哪些层吧,至少我是这样的,不知道出什么层,后来请教厂里的工程师,结果人家问我要保密吗,我说不用的,他全部层都选,导出。要是保密的话去掉底层线和顶层线,其他层导出,就可以了,基本不会有什么错误的。

网友B:
去掉顶层,底层?

网友C:
1,右键,新建一个CAM设置

2,打开新建的这个GERBER设置

3,点下一部,这里选GERBER,等下再重复第二步骤,选NC DRILL,生成转孔

4,勾选好层。走线,钢板,MASK。文字,板框,不用我多说了吧

5,最后这里按F9就可以生成GERBER FILE了

网友A:
3# btiger2000 是的,把底层和顶层的走线去掉,要是只开钢网是可以这样的。

网友B:
走线去掉还怎么做板子?你说的是只作钢网?
To 4楼:好像还要加一个NC drill

楼主:
走线去掉还怎么做板子?你说的是只作钢网?
To 4楼:好像还要加一个NC drill
引用 网友B:

对吧?我按4楼的做了,厂家说少NC drill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这几年做板都是直接给源文件板厂。

网友D:
直接给板厂好了,又无所谓保密不保密的事情,如果人家真的想抄板,做什么都白费,要相信国人的抄功。

楼主(2010-06-19):
直接给板厂好了,又无所谓保密不保密的事情,如果人家真的想抄板,做什么都白费,要相信国人的抄功。
引用 网友D:

国人太强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