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的虚拟终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13):
最近想做单片机和PC的串口通信在网上查了下,看到一个模拟终端(virtual terminal)不知道是什么。哪位能为我解释一下吗?我主要是想把单片机采集的数据送到PC上显示,能用这个模拟调试么?先谢谢了哦!

网友A:
相当于虚拟了一个串口,通过这个串口和单片机连起来,可以直接在界面里输入数据,也能看到返回数据,如果加个虚拟串口软件,可以和电脑的真实串口连起来

网友B:
有没有用过windows中的超级终端?用过,那就差不多了,这个虚拟终端也是类似用途的,收发串口数据的。

楼主:
谢谢两位!
但是3楼说的超级终端好像不是这个吧?它不是相当于一个用VC或VB编写的人机界面的软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