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9466 AGND问题

楼主(2010-05-14):
CY8C29466 不良率达20%,表现采样灵敏度偏低,更换IC 即OK。
我尝试改善AGND,发现C31增大至10uF(不更换IC)有改善。

由于没有用过CY8C29466所以想请问下,
1.它的AGND是内部(软件)设定输出脚等于Vdd/2)?而不是外部输入脚吗?(软件部分客户保密)
3.可以由外部分压电阻提供Vdd/2,直接供电给AGND吗?
2.旁路电容采用多大比较合适?
谢谢!!!!

楼主:
正常AGND波形

楼主:
不正常AGND波形

网友A:
1.它的AGND是内部(软件)设定输出脚等于Vdd/2)?而不是外部输入脚吗?(软件部分客户保密)
- 它设置的应该是内部。
3.可以由外部分压电阻提供Vdd/2,直接供电给AGND吗?
可以。用p2.4
2.旁路电容采用多大比较合适?
1uf

可以参考an2219, an2224

楼主:
可是现在我要旁路22uF才有效果

网友B:
20%?没这么严重吧

楼主:
是的(15%~20%),供应商换了几个了,即使加大电容表面上能解决,但我觉得是不正常的,我们目前正想从工艺上看能不能解决,(该IC对工艺等有没有特别要求,比如焊接稳定与时间等)
这个现象拖了两年了,这个“山芋”我现在才接。

网友C:
绝对不可能那么多

网友D:
会不会是你的软加你或者测试方法不对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不良率啊

楼主:
该产品对电源要求特别高,在测试的过程中只要把示波器的地与产品的地接起来就会出现灵敏度不良的问题。
谢谢各位,
我尝试从工艺上找问题,到时候需要请IE,与维修提供相关资料希望能找到些线索。

网友E:
请问大哥 我也在用29466 ,  请问用designer的PGA可以放大交流信号么 谢谢 请问怎么实现
需要测得pga的交流特性。谢谢谢谢

网友F:
示波器也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后做测试的时候要注意了

楼主:
AGND这么漂,
我采用外部稳压1.4V的电路,接到AGND(p2.4),效果很好。

我现在的疑问是:
会不会是软件对p2.4设置错误造成的,比如应该设置为输出口的,它却是设置为输入口?(软件是客户的,属于机密,而且之前我基本没有接触过PSOC)。

请各位帮忙看下。

网友G:
应该不是吧

楼主:
谢谢楼上,能说详细点吗?
我对P2.4接1K的下拉,就可以把原来约1.38V,降至0.3V。该端口负载能力那么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