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廉价温度传感器型号

楼主(2010-05-14):
温度传感器,放到线路板上,感受线路板上一个功放器件的温度,当温度高的时候,就打开风扇。温度传感器要求不用很精确,输出模拟信号就可以,谁帮我推荐一款,价格低的

网友A:
用AD7416一类的数字IC吧,精度有保证,还内置了高低温阀值检测,可直接输出接开关管/继电器控制风扇。

楼主:
mf58系列比较好,价格不到1毛

网友B:
热敏电阻 不可以吗?也很好的啊

网友C:
想直接控制电机,用温控开关。

网友D:
TMP75AIDG4
ADT75
都是 I2C接口的温度传感器,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E:
热敏电阻

网友F:
热敏电阻,电磁炉用的就是热敏电阻

网友G:
几毛钱的热敏电阻就可以啦

网友H:
可以试试18B20

网友I:
18b20,太贵了吧?还得再加单片机

网友J:
18b20好像不加单片机也可以用吧!

网友I:
呵呵,没有玩过,只用单片机做过

网友K:
用温控开关很直接,外形像以前的大功率三极管,是铝壳。

网友L:
我也觉得热敏电阻合适,而且价格也有竞争力

网友M:
用热敏电阻吧!加一片运算放大器做一个比较器去采集热敏电阻的分压与设定电压值比较当超过预设值去控制风扇启动!

网友N:
几年前做的温控风扇。你把驱动部份换一下子,我当时用的三极管来驱动的

网友O:
有专门的风扇控制IC,例如美信公司的,楼主可以自己查一下

网友P:
如果功率不大,就用温控开关吧。
继电器都剩下了。

网友Q:
就用温控开关就成啦,设计方便啊

网友R:
用温控开关。

网友S:
一个温敏电阻加一个运放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T:
买个温控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U:
用NTC好了,手机的射频功放附近放的就是NTC

网友V:
三极管和1N4148都可以做温度传感器用的,电磁炉中也是用4148做温控的

网友W(2010-06-13):
热敏电阻,NTC的

网友X:
2楼说的很多温控风扇都是用的这种方法。串在风扇的控制电压回路里,平时表现为阻值。里面带有温度阈值设置,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好像是断开表现为短路特性。控制回路上的阻值变小,电流变大。风扇的功率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