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求助

楼主(2010-05-14):
我在做can通信的毕业设计,很多都不懂没有学过,可老师也不教我,我想问一下谁做过can通信方面的东西,有没有can控制块自收发的程序!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1,控制块是sja1000!用程序的话可不可以发给我参考一下!如果能用一定重谢!我的电路图如下

网友A:
你的82c250不发热了啊。。。
解决了?
你找个SJA1000的应用程序就行了,其他的对应处理器去改就行了

网友B:
人现接触到的工作都需要接触到单片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讯 MAX232 MAX485之类的芯片,想知道他们如何实现通讯 需要那些协议 在程序里面怎么去采集(个人理解相关232的话 比如用串口调试助手,通过232对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对TX RX口进行采集数据“字符串” 对其编写程序 返回到调试助手去) 怎么去理解他们 之前没接触过相关的通讯,现在要用485去做通讯 我有些莫不着头脑 本人怀着学习的心态,恳请各路豪侠帮忙指点一二,本人磕头跪谢...

网友C:
难道你是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