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衰减问题?

楼主(2010-05-14):
请教各位老大一下,本人在使用CD4067模拟开关的时候,前端的信号经过电桥,由AD620放大差分电压之后,经CD4067后,电压有一定量的衰减(0.04V-0.07V),而这些衰减使得实验所获得的温度相差了约1℃。
请问一下,如何改进能够使信号的衰减减少到最小?

网友A:
软件修正……
看下模拟开关的内阻,根据电流算压降,
写到软件的算法修正里~~~~~

楼主:
学习了,谢谢yytdragon大哥!!!
不过除了这种办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本人想学习一下,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那就不用模拟开关,直接用机械开关,也就是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