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的疑问

楼主(2010-05-14):
请问,有这样一个标准的库函数吗:
      原来的数据是0x55,转换后变为0xaa。就是说,整个8位数据颠倒过来。
谢谢!

网友A:
直接按位取反就行了
A = ~B;

楼主:
刚才举的例子特殊了。我的意思是8位数据整个颠倒过来。例如:0x23,转换后是0xc4

网友B:
没有这样的库函数,至少我没见过,自己写个函数不就行了。

网友C:
没有现成的,自己写吧

网友D:
先把CPU设置为大端写进去,然后再设置成小端,再读出来。。。。。。呵呵。。

网友A:
先把CPU设置为大端写进去,然后再设置成小端,再读出来。。。。。。呵呵。。
引用 网友D:

那ROM里的指令咋执行?

自己写个函数吧,不在乎效率就用移位,在乎效率就用查表

网友E:
先把CPU设置为大端写进去,然后再设置成小端,再读出来。。。。。。呵呵。。
经典
哈哈

网友F:
反转字节 蝶形变换
哈哈以前看别人贴出来的 觉得有意思

网友G:
linux下网络通信主机端和net端类似有这样的转换函数 htons()
另外改变大小端的方法是错误的,大小端只是针对一个字中各个字节间而言的

网友H:
那个大端小端想法不错。

网友I:
大端小端办不到!

网友J:
uint8 bitinverse(uint8 x)
{
    x = (x >> 4) | (x << 4);
    x = (x >> 2 & 0x33) | (x << 2 & 0xcc);
    x = (x >> 1 & 0x55) | (x << 1 & 0xaa);
    return x;
}

网友J:
uint8 bitinverse(uint8 x)
{
x = (x >> 4) | (x << 4);
x = (x >> 2 & 0x33) | (x << 2 & 0xcc);
x = (x >> 1 & 0x55) | (x << 1 & 0xaa);
return x;
}

uint16 bit16inverse(uint16 x)
{
x = (x >> 8) | (x << 8);
x = (x >> 4 & 0x0F0F) | (x << 4 & 0xF0F0);
x = (x >> 2 & 0x3333) | (x << 2 & 0xCCCC);
x = (x >> 1 & 0x5555) | (x << 1 & 0xAAAA);
return x;
}

uint32 bit32inverse(uint32 x)
{
x = (x >> 16) | (x << 16);
x = ((x >> 8) & 0x00FF00FF) | ((x << 8) & 0xFF00FF00);
x = ((x >> 4) & 0x0F0F0F0F) | ((x << 4) & 0xF0F0F0F0);
x = ((x >> 2) & 0x33333333) | ((x << 2) & 0xCCCCCCCC);
x = ((x >> 1) & 0x55555555) | ((x << 1) & 0xAAAAAAAA);
return x;
}

网友K:
int bit_reverse(int N, int m_bitWidth)
{

        int bitm;
        int bitrev_N = 0;
        for (bitm=1; bitm < (1<<m_bitWidth); bitm <<= 1)
        {
                if( N & bitm )
                {
                        bitrev_N++;
                }
                bitrev_N <<= 1;
        }

        return bitrev_N;
}
取m_bitWidth = 8就可以了,FFT变换中的按位反序。

网友L:
unsigned char bit_reverse(unsigned char m_bitWidth)
{
        unsigned char i, bitrev=0;
        for(i=0; i<8; i++) bitrev |= (1 & (m_bitWidth>>i))<<(7-i);
        return bitre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