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定址 OR 可重定址

楼主(2010-05-14):
CPU是PIC16F876A,IDE是8.3版
在编译的时候选择绝对定址(absolute code)或可重定址(relocatable code),有何差别?
debug模式和release模式又有何差别?
我在剩余的程序空间用FILL伪指令填充死循化指令时,只有选择绝对定址+release模式才能编译通过,其余情况都出错,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顶一下

网友A: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过我没有用ICD仿真,选择release就可以通过了。。

网友C:
绝对定址就是你自己指定程序存放地址,可重定址就是由编译器在链接的时候给你分配一个地址,由于在线DEBUG模式需要占用一定的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在C中,如果你需要使用ICD等在线仿真器的话,选择编译时选择DEBUG模式,编译器在编译时会自动将DEBUG需要的那部分空间留出,这部分空间一般都在程序区和数据区的末尾,如果你自己分配程序空间就有可能和DEBUG程序空间发生冲突,所以编译器会报错。release模式就是程序的发布版本,在这个模式下没有任何其他的程序占用的空间,所以你可以任意分配你的资源。

楼主:
谢谢,以前版本的IDE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特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