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抄温控器~~快吐血的感觉

楼主(2010-05-14):
我几个月前开始抄欧姆龙的E5CSZ系列的温控器,现在电路有大概抄出来了,但信号采集板的几个IC找不到,工作原理也分析不出来!只能知道单片机是接收到一个脉冲来确定温度的,脉冲是500ms为周期,每250ms中又有两个高电平,温度变化,高电平会有变化,但又找不到脉冲和温度的对应关系!
我现在出来工作快一年了,做的案子没几个,经验很少,所以现在很头大啊,根本找不到方向,请各位给点意见,我要怎么做?是放弃这个案子还是继续顶着压力搞。如果自己设计电路会不会很难啊,传感器是采集热电偶和铂电阻。
搞到现在我的自信心都快没了,抄温控器是不是算很难的案子啊?

楼主:
希望有人给我点建议!:dizzy:
做案子的时间太长,压力太大,天天想着温控器,想学别的根本学不下去!要换个案子做,上面又不批,很痛苦!!

网友A:
是啊。。放松一下。。。压力太大反而不好

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无刷电机无刷电机驱动器

楼主:
这是信号板的原理图,看起来很乱!
sign a,b,c是接热电偶和铂电阻的!
I/O口除了PB5是输入,其他的都是输出控制通道选择!
应该是根据PB5的脉冲来确定温度的,温度变化,波形也会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空的话帮我看看,我现在头大啊!

网友C:
哎 这么抄 真的是很痛苦的事 可以大致参考别人的设计  完全抄太麻烦 有时间还不如自己去研究温控器呢

热电阻 热电偶的测量电路很简单 现在带高精度ADC的单片机很多 前级电路非常简单  后面的是PID 如果没有较好的基础估计有些玄

我没仔细看这信号板的电路图 但一般老的温控器的ADC一般是自己搭双积分ADC,对脉冲计数来确定输入电压,一般接到定时器的输入端,其中常用器件有CD4052 LM393 等

网友D:
楼上说的对,主要还是PID算法。这东西也蛮难抄的

网友E:
有空倒要看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受教了,一直觉得自己硬件很差,在网上找一些关于热电阻和热电偶的电路都是分开的,没有两种一起的,我会试着自己设计电路看看的!
PID控制的资料有看了很多,程序写了一部分,自整定部分还没写,主要是温度采集部分没出来,调试不了,都不知道自己对PID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F:
告诉你,像温控器、PLC这类东西,OMRON根本不会用通用器件,里面一个定制IC就会把你头搞大,它有自己的IC设计生产环节。芯片里面还有软件,抄是抄不来的。就算你完全正确抄出了电路,软件也是问题。
温控器专业品牌很多,常用进口的是岛电,国产的是宇电。看了这款温控器的说明书,应该是很普通的型号。温控器关键在软件,除了传统的PID,模糊PID、人工智能、自整定……所以说抄温控器的电路是没有意义的工作,老板太急功近利了。如果想学习的话,还是选用一款通用的MCU+ADC也能做出个样子。
热电偶测温原理是随温度变化的热电势信号(电压),铂电阻是随温度变化的电阻,供电以后也是转为电压信号。它们都要经过ADC来输入至MCU,小信号处理是一关,还有非线性处理,还有温度补偿……有模拟电路基础是不够的,要过硬才行。你说的脉冲测温,是错误概念。最好先用一下温控器再说,比如控制一个电炉。

楼主:
现在我是有把脉冲数读出来了,但不知道要怎么转化成温度,电路分析每次到一个未知芯片那就卡死,猜不出那芯片的功能!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直接自己设计测量电路的话,要学的东西太多,而且公司不给我们的机子接网络,遇到不懂的想上网交流下都很麻烦(发个牢骚:这点我很不爽,要找个资料还要去大人物的机子上找,一些实习生却可以上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考虑的~~~)

网友C:
温控器这种东西已经做烂了 也很便宜

不知道你在那家公司 居然不让上网 早点闪人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你说的这些,很正确,难怪我看那个IC在每个温控器上型号都写得不一样,我说会不会他们内部的东西,但我们老大不鸟我,就会一直叫我**,说他会叫客户帮忙找,要我先跳过去,有什么困难他会帮我解决:@ !
这是一个系列的温控器,我先把最简单挑出来做,但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就多个LCD和一些软件的逻辑!
接到案子到现在也把模电书看了一遍,但一到放大的那一部分就会很头大,所以一直没有自己去设计电路!看来现在是要硬着头皮继续学模电了,反正我们老大今天还和我说“做了这么久,人家客户都没意见,你别放弃,继续**啊”所以我也不用太急,好好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是打算用STM8的MCU来做,10位的精度应该够吧?

网友F:
我觉得,ADC精度倒不是问题,先搞成一个东西再说。ADC的位数跟你产品的精度指标有关,比如10位分辨率就是是1/2^10=1/1024,如果最大1000度,精度±1度就马马虎虎没问题,要是0.5度,就不够了。
里面还有开关电源,这个项目里面每一部分都是挑战,一个人完成有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公司是纯开发的公司,从实习呆到现在有一年了,比较有感情,虽然我们现在工资才1.2K(说5月份涨,又不让我们知道涨多少),但经验太少,还想再**学段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谢谢,我会向上面反映一下,看能不能抓几个帮手来分工做!

楼主:
非常感谢 hulx!

网友G:
热电耦电路如果不想自己做的话,就直接上个热电耦芯片吧

网友H:
抄电路只是让你切入行业的一个捷径,要是电路完全抄的话就没有意思了,中国人会抄,就是因为抄了以后还有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受教了!

网友I:
根据你描述的那个IC,应该是个串行数据给MCU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I:
那个IC输出的脉冲又与我们输出的一个脉冲进行或非才输到单片机的,所以有点茫然.

网友K:
没有办法完全抄,就改变思路,不要全抄了,自已肯定要努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恩,好,谢谢啊!至少现在的方向比较明确了,会努力的,谢谢大家!

网友L:
兄弟,这东西可不是一下子搞定的。我公司就是做这个的,十几年了.没有在类似的公司呆过的经验,根本不入门。

网友L:
兄弟,看了你抄的那个表,比较老的设计,不具备先进性.国产的很多表都比它先进.

楼主:
回复 网友L:
呵呵,这些我决定不了,客户决定的,听说他们的年销售很好……

楼主:
大家有没有铂电阻和热电偶的多重输入采集电路,有的话希望能指点我一下,谢谢!
铂电阻的温度范围是-99~850
热电偶的温度范围是-99~1300
精度要求显示值的0.5%或+-1摄氏度

网友M(2010-06-16):
555做个频率变化,检测频率就可以读出温度值,这个是我以前做的温控器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