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5-14):
初学单片机,有问题,是在不明白,请问各位:就是利用串口专家向单片机发个数,单片机根据这个数决定哪个LED灯亮。
void interrupt0()interrupt 4 using 1
{
i=SBUF;
LED=i;
}

main()
{
EA=1;
ES=1;
SCON=0x70;
PCON=0;
TMOD=0x20;
TH1=220;
TL1=220;
TCON=0x40;
}
波特率设定9600,现在的问题是不管送什么数进去,8个LED都一起灭?
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LED是不是再赋给IO口呢

网友B:
程序好简单。串口中断进来要清一下中断标记。
应该先调试串口接收是否正确。确定接收没问题后,再考虑其他

网友C:
你这程序现在的状况就是main的执行直接结束
最后应该加上句:
while(1);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if(RI)
    {
         RI=0;
         i=SBUF;
         LED=i;
    }

网友F:
只能说,程序好多洞洞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初学单片机,就想试一下串口中断,见笑了

楼主:
LED是不是再赋给IO口呢
引用 网友A:

感谢2楼的关注,程序中的LED定义的是LED对应的IO口

楼主:
各位,又试了一下,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清了中断标记,且在主程序中也加入了while(1);结果还是一样,不管送进什么数,8个灯一起灭

网友F:
把完整的程序弄上来,不然还真不知道你错那里

谁知道你,i,LED啊是什么东西,搞不好还是你定义错误了

搞不好,还少些东西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LED         XBYTE[0xDFFF]
unsigned char i;

void interrupt0()interrupt 4 using 1
{
RI=0;
i=SBUF;
LED=i;
}

main()
{
EA=1;
ES=1;

SCON=0x70;
PCON=0;

TMOD=0x20;
TH1=220;
TL1=220;
TCON=0x40;
for(;;);
}

网友G:
看了下程序,
有一个错误,没有
#include<absacc.h>
另外
SCON=0x70;改为0x50习惯一点,
#define   LED         XBYTE[0x0DFFF]加个0习惯一点

网友G:
还有一点void interrupt0()interrupt 4 using 1中用关键字interrupt给函数取名,不妥;
#include <reg51.h>改为#include <reg52.h>

网友F:
看-------------

就知道是一些小问题

楼主:
看了下程序,
有一个错误,没有
#include
另外
SCON=0x70;改为0x50习惯一点,
#define   LED         XBYTE[0x0DFFF]加个0习惯一点
引用 网友G:

请问为什么要将70改为50?还有为什么要加个0在前面?
感谢指点?

网友H:
回复 楼主:
将70改为50是让串口工作在方式1,后面的问题是一般表示十六进制如果最前面是字母的话都要加0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对,就是将sm2要置为0

网友I:
拿个串口的例程对比下就一目了然了啊。

楼主:
各位,以上建议都用了,板子还是那么固执,无论发送什么数上去,8个灯都灭,高手指点啊

网友J:
不等接受完毕就赋值么,接受完毕后还要清零

网友K:
额,你看看我的帖子把,我没有你的问题,但是比你的更诡异。

网友F:
把改正后的所有代码再发上来

晕——————肯定还有错误的,你改正好不发上来,人家怎么知道你改了什么?唉--------

网友L:
将{
RI=0;
i=SBUF;
LED=i;
}改为
将{
RI=0;
P?=SBUF;
}试试看,P?为你接的端口。

网友M:
SCON=0x70;
PCON=0;
TMOD=0x20;
TH1=220;
TL1=220;
TCON=0x40;

LZ 是用串口助手9600比特率进行发送?自己程序设置的这好像是1200比特率?9600,11.0592M,TH1/TL1好像应设置为0xfd。TH1=0xFD;TL1=0xFD;

楼主:
回复 网友H:
SM2不可以设置为1么?在方式1下工作

网友M:
SM2设置为1还是0 ?且看下面公式:

1、  RI(中断)= / SM2 +   SM2 • RB8
或者      2、 RI =   RB8 +  / SM2 • / RB8

2者互相可以推导出来的,看哪个好**罢了。
这澄清了一个概念:当RB8=1时,无论SM2是否为1,都将引发接收中断;当SM2=0 时,无论RB8是否为1,都将引发接收中断。

那么,如果LZ将SM2设置为1,若要接收方RI中断,这就必然要求发送方(PC串口专家)发送帧的第9位一定是“1”,(忘了说,这是方式2/3时)否则不能触发接收方中断;——如若是方式2(8位帧)只能是停止位起第9位的作用了。所以,将SM2设置为“0”,方式1——8位传输,可以接收任何帧(无论8位、9位)触发RI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