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1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14):
各位大侠,请问如何用51定时器顶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前提是此时间大于一个中断周期,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定一个时间,不是顶

网友A:
产生一个随机数,然后送到定时计数器里面去,不知道可不可以,没有谁去定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有什么用?

网友B:
不知所云……

网友C:
定义一个变量,每当定时溢出时,该值加一,然后判断该值,根据该值的不同去执行不同的程序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该时间是不确定的,初值如何确定呢,而且如何判断结束呢?

楼主: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150294&ptid=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