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常闭处并联一正方形黄色电容,大家见过吗

楼主(2010-05-14):
51控制的继电器常闭处并联一黄色正方形电容  0.033uf

这是什么材料做的电容啊,特性怎么样,网上也没查到pdf,

大家有遇见过吗

猜想是隔离防止干扰的

网友A:
安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B:
没见过。那这个常闭触点还能用与控制吗?

网友B:
控制触点与外电路连接之后,特别是在交流负载电路中,岂不乱套了。

网友C:
不是量错了,就是板子设计的问题。。。。
继电器的常闭节点倒是也会用,但仅限于设备不工作时,也要使触点闭合保证导致外电路的接通,设备工作时控制它断开的这种情况~~~~~~

网友D:
这上面,我吃过苦头。
曾用某厂的变送器,设计中用这个触点控制AC220V的报警指示灯。发现这个灯触点没闭合时老是暗暗地发着光,触电闭合时正常点亮。查了电路没有问题,拆开表找到了并在常开触点上面的电容,焊下去就没事了。

这个电容是X2电容,结构上有它特殊的地方,比如失效时可以开路,但绝对不会击穿短路。安规角度来说,在EMC电路里面X2电容是不可以别种电容替代的。

网友E:
这个电容用在此处,作用是消除触点跳转时的电弧火花,起到抗干扰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与的!

网友F:
为保护电容, 经常串一个电阻

网友G:
不明白为什么安规电容的耐压一般很“低调”

网友H:
当然要低调,这个275VAC其实至少都能够承受2倍的实际电压而不出任何问题,不然就不是“安规”了。

网友I:
安规电容,如果不是为了过安规拆了吧,国内3C认证根本就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