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smartdesign运用过程中未出现顶层模块的信号

楼主(2010-05-14):
各位 请教下
我在使用smartdesign设计adder的时候已经将顶层模块生成,与各个基层模块(adder—0,key—0)连接好了
可在引脚分配的居然只出现其中一个基层模块的输出输入信号引脚,未出现顶层模块的信号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否把顶层文件设置为主文件?方法:在顶层文件上右击选择Set As R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