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2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2010-05-14):
在检验语法错误时出现以下信息
2 ERROR(S), 0 WARNING(S).
ERROR:  The command 'check_hdl' failed.
ERROR:  Failure when executing Tcl script. [ Line 1 ]
ERROR:  The Execute Script command failed.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module 后面没有命名模块吧

网友B:
几乎所有语法错误都提示这样的错误。并不是module 后面没有命名模块。

建议楼主用错误的程序去仿真或者去综合,那样仿真器或者综合器也会出现错误提示,仿真器和综合器的错误提示更加详细些。

楼主:
我命名了模块,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乎所有的程序都是这个样

网友C:
直接把程序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