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libero自带的加法器支持有符号运算吗?

楼主(2010-05-14):
(无正文)

网友A:
负数加法运算不就是减法运算吗?如果需要,加一句if判断语句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用程序实现增量式PID运算的,用到加法器减法器乘法器三个模块,进入加法器的数据有正有负,如果用IF判断为负送入减法器的话,接口有点混乱吧。

网友B:
可在减法器模块中判断咯~

楼主:
搞定了,自己构建了个overflow位,用加法器的进位标志跟结果的最高位进行异或,直接判断这个overflow位和结果的最高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