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AD变成0??

楼主(2010-05-14):
一个信号,大概几百mv左右,用万用表和示波器都能量到,但是这个信号我一接入ARM芯片上的AD,马上就变成0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你的AD坏了,要不就是你的信号输出阻抗太大,而你的AD输入阻抗又太小。

网友B:
看看arm的说明书,测量小电压是否需要双电源?如果单电源测量小信号内部要轨到轨放大才行。

网友C:
2楼正解,
你的信号输出阻抗太大了,必须得加运放缓冲之后再送给ADC,不然就算有电压也是严重失真的。

网友C:
至于3楼说的话题,一般ADC都是单电源、单方向输入的,可以接受0V~基准的电压的,ARM是可以接受几百mV的正输入电压的。

而是否需要双电源,只取决于你的前级调理电路,即运放的线性范围,
比如要想输入、测量0V以下的电压(±xV输入),那就必须得用运放先把电压抬升到0V~基准之间,这时的运放就必须得用双电源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