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还有救吗

楼主(2010-05-14):
[求助]pic16f877a 配置错误!?还有救吗

我配置的是 __CONFIG(0x3b31);

刷了几次程序之后,发现不能在写入程序了!

我用的编程器是easypro 80b

code memory 不能写入

data memory 不能写入

configuration 可以写入

郁闷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我前几次能下载!后来不行, 有次数限制??或者单片机坏了?

还是编程器有问题?可是 可以读!

怎么才能让0x0000-0x07ff可以写入新的程序!还有救吗?

如何操作!?

网友A:
PIC16没有写不回去的熔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理解为不能重新刷程序了!是吗?

还是说这个一旦写入就不能修改?

小弟初学!望前辈知道!

网友A:
简单说就是再怎么写都能写回来,除非芯片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编程器是easypro 80b

code memory 不能写入

data memory 不能写入

configuration 可以写入

我用的编程器是easypro 80b

code memory
data memory
configuration 都可以读出!

0x0000-0x07ff 设置为保护了!还能写?

网友A:
你试着擦除一下呢,或者试下ICD2呢,PIC上我很久没有使用第三方编程器了,ICD2不会出这种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easypro 80b 擦除时候,就提示通信错误!
configuration 可以读写!
ICD2 我手里没有!
郁闷 !
就是我代码功能OK了,然后设置了0x0000-0x07ff 设置为代码保护之后!还能重复写吗?
还能读出吗?

前辈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PIC的代码保护,可以通过全片擦除来恢复的,建议你检查下编程器。

楼主:
好的!谢谢!也就是这个不是物理熔丝!
我换了编程器
diy个  自制ICD2-USB全套资料下载(原理图+PCB+程序)icd2

我看看行不!

再次感谢!

网友A:
呵呵,我刚做完,你要的话吱一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吗?
我想要现成的!哈哈!我的邮箱是 ppxia@vip.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