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行

楼主(2010-05-14):
在官网上下载了KEIL(UV3)插件,也安装了,但为什么有KEIL还是选不到中颖的型号呢?
有点郁闷

网友A:
DEVICE选项里有吗?
或者你看下根目录下有没有sinodevice,看看有没有装好

楼主:
C:\Keil\UV3\SinoDevice
另外请能否说清楚点

楼主:
另外
C:\Keil\C51\BIN\SH51.dll文件

楼主:
不好意思
要重新建项目才可以看见
怎么会这样呢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其它公司不是这样的

网友B:
重新打开就可以看见了,不需要重新新建

网友C:
呵呵,习惯就好了

楼主:
现在完全知道了
谢谢了

网友D:
没见你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