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PWM控制BUCK电路调整电流问题?

楼主(2010-05-14):
我想做一个BUCK电路,通过单片机PWM 8bit精度控制负载电流。
Vin = 5V, Vout=2~3V,PWM频率可以是20k或40k。通过负载采样电阻反馈来测量电流。通过单片机串口来获得控制电路的指令。电流5~15A可调,纯阻性负载。
能实现上述功能吗?BUCK电感电容应该选多大的?

网友A: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条件是你的AD和算法够快。
Buck电路中电感电容选多大,与是否由单片机控制没有关系。

楼主:
L=((Ui-Uo)Ton)/(0.2Io)
占空比可调怎么算呢?相配合的电容怎么取值?

网友A:
L取可能的最大值,即占空比最小,输出电流最小时,电流仍可连续的值。
4楼那个式子中,系数0.2是最小输出电流与额定输出电流之比,实际不一定是0.2倍,应按实际情况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