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关电源时候,喇叭啪的响一下,改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1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大概是用单电源。

楼主:
是双24v电源,正负24v

网友B:
电源必须严格对称,开关机时的冲击噪声就是电源未严格对称所致地电位浮动所致。彻底消除该噪声可利用电子开关同步控制电源的软加载,但此法成本较高,且要求电路负载也同样具对称性,简单的办法可通过扬声器保护电路来实现,如果不是功率特别大的功放,其实不必在意完全消除该噪声,通过电路改造将之降低到一定程度就行了。有的廉价功放电路在开关机时非常明显的冲击噪声是来自信号输入环节的,这多见于有源音箱之类,如果是这种情况则主要改进信号输入耦合环节。

网友C:
先关主电,再关输入信号,做个延时电路错开关断时间。
我在一个激振器上就是这么弄的,那东西与喇叭类似,开关时需要防止撞击现象。

网友D:
搜开机消噪电路,关机消噪电路。

网友E:
这个是功放的老问题,主要的考虑问题是对喇叭的冲击,不是对耳朵。因为喇叭会坏只能扔掉,耳朵只会变聋不会被扔掉。再说了,喇叭要很贵啊!
一般都是功放里面使用上电延时电路,用继电器触点接喇叭,断电时先断喇叭再断电。这样喇叭和耳朵都不会废掉。

网友F:
8楼说的还真有意思

网友G:
不知在电源上串上一个电解电容做缓启动如何·····

网友H:
8楼方法不错。

网友I:
这些很多书上都有讨论的,

如开机延时启动/继电器接通喇叭等,
关机也有相应的电路,
当然也组合的.

还有输入的干扰如过大时,不进行放大等.

网友J:
最好还是用继电器做个控制电路

楼主:
难道除了继电器,没有别的方法了吗?继电器可是了不可靠的东西。
  为什么一些简单功放,分立元件的就可以,也没有用继电器,我这个用了LM4766那么昂贵的芯片还不行,还要加继电器呢?

网友G:
当然,以我个人的意思,最好不加继电器。因为在EMC中继电器是个很好的EMI源,搞不好不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越弄越差劲···

网友I:
那你就想想有没有办法开关机时:
把功放管全关断.

(如是开机时)
使功放管的电流慢慢增大.
完成后,再工作.

(只是一个想法,行不行...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