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复用功能咨询

楼主(2010-05-14):
对于同一个I/O引脚上的多个复用功能来说,是不是最后使能的外设占用该引脚?

网友A:
是根据你将该IO口初始化为何种功能决定的

楼主:
能否请ST_ARM说详细些?谢谢!
过去接触过LPC系列ARM时,有专门的设置位来设置I/O引脚的功能,这些设置位决定哪个外设占用I/O,STM32系列没有这样的设置位,不知道如何确定PA2、PA3被UART2占用还是被T5、T2占用??

网友B:
能否请ST_ARM说详细些?谢谢!
过去接触过LPC系列ARM时,有专门的设置位来设置I/O引脚的功能,这些设置位决定哪个外设占用I/O,STM32系列没有这样的设置位,不知道如何确定PA2、PA3被UART2占用还是被T5、T2占用?? ...
引用 楼主:

目前的STM32F10X在I/O的在这方面是有问题的,当1个I/O同时使能了2种外设功能时,印象里是某些外设相对另外一些外设有优势。所以使用STM32F10X,不建议1个I/O同时使能2种外设功能。

而STM32L修正了这个问题。

网友C:
我的这篇博客应该能够解决你的疑问:STM32的功能引脚重映射和复用功能

网友D:
不一定,有时候多种外设都同时影响该管脚,造成“打架”的现象。
我就遇到过。
软件应注意只使能一个外设。

网友E:
不懂就别说STM32有问题这不显得你很低俗吗

网友F:
楼上有点偏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