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输入回路中的无源网络作用,及我的简单分析过程

楼主(2010-05-14):
我们公司GSM模块原理图中有一部分如下,900MHz差分信号从右边的SAW Filter输出,经过无源网络L7 C33 C34
后输入到基带芯片,SAW Filter输出阻抗150Ohm,基带芯片输入阻抗50 Ohm左右(不严格)。此网络信号强度<-100dBm. 好像几乎所有的GSM方案这部分都有个类似的网络。

方案是原厂给的,不知道此无源网络的作用是什么,我想搞搞清楚。
以我的能力分析,只能想到滤波,阻抗匹配作用,我做了以下分析:
1:阻抗匹配,见下图

将其转为单端口,即中间加一个虚地,网络变为C33和 L7/2的L型网络,SAW Filter经过网络后单端阻抗变换为17+j51 Ohm。好像没有匹配到50 Ohm。

2:滤波,仿真后的波特图如下

下,

仿真结果为截止频率在1.6GHz的高通,好像也不太符合实际情况
请教大虾这个网络究竟是什么作用,更重要的是我的分析思路是不是正确的,
本人能力十分有限,请大家指导,谢谢

楼主:
顶一下,没人来指导

楼主:
:(高手不屑回答

网友A:
把R1改成50欧,然后重新计算。

网友B:
很简单,仔细点算问题不大;
LC谐振大致在960MHz 左右。

楼主:
不好意思,3PF的电容和18PF的电感,这个级别串联谐振仿真和计算出来是几十MHz,到不了960MHz,不知道怎么计算的,我基础差,谢谢楼上赐教

网友B:
LZ自己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就是L/2与C串联谐振。

楼主:
不好意思,我晓得是L/2与C谐振,但是频率仿真和计算出来只有几十M,不是您说的960M

网友B:
没耐心了....

网友C:
??r1改成50欧姆?不是输出150的阻抗吗

网友C:
我照着仿真了下。结果如下。哪里出错了啊?

网友D:
如XFZ所说,此电路仅仅是一个LC谐振滤波器,并没有阻抗匹配的功能,按照中间虚地计算出来的LC谐振值就是900多M,
此类接收电路并不会按照功率匹配去做50欧阻抗变换,这里需要的是噪声匹配和限制其他频段的信号进入,然后在芯片内部进行放大,变频或者直接零中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