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锂电池的带负载能力

楼主(2010-05-14):
用一个3.5V,350mAh电量锂电池给一个电路板供电,用电流表测试发现当输出电流在30mA左右时,电池电压降到2.5V,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在负载一定的情况下,如何测试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
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A:
电池在快放光时电压跌落很快,因此可能在负载较大时很快电压就被拉低,没有保护板的电芯可能受到损伤,带有保护功能的电池可能会进入过放保护状态,标称3.7v的电池一般3.4v时,容量已经不多了。。。

网友B:
我猜你用的是一次锂电池(不可充电)的吧,

30mA负载能力,每个电池厂家做得都不一样,需跟厂家沟通。

可以联系我 justin@evebattery.com

楼主:
这是我用的锂-亚硫酰氯电池,是从美国进口的,是一次性的。 我们需要使用一次性、容量大、体积小的电池。不知道你们能否生产?

楼主:
该电池的放电曲线

楼主:
4楼的大牛,看了你们亿炜生产的锂亚电池,怎么3.6V的,容量只有几mAh?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