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L7202的原理图怎么看?

楼主(2010-05-14):
下图是芯片EL7202的内部原理图,途中的那个2个圈的代表什么符号?
这个的工作原理大概是什么呢?

网友A:
这是一个驱动集成电路(峰值电流可以达到2A),能高速地驱动较大容性的负载。这个图只是个内部的原理示意图,具体功能下面已经有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