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一直弄不懂!

楼主(2010-05-14):
刚才看了个帖子说,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走是因为减小公用阻抗,两条回路以防止对方的电流在共用阻抗上面产生干扰。但是有如下问题:
1,如果接大地增强屏蔽效果的时候,是数字地接地好一些还是模拟地接地好一些?为什么呢?
2,工业现场的接地线往往是有很高噪声的,如果想要给电路接大地应该怎么办呢?
3,本身的工业现场的大体不应该是要经过地隔离的么?怎么屏蔽接地呢?
谢谢啦!一直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
在要求不高的话,两者可以接到一起!但是不管怎样最后模拟数字是接到一起的,通过0欧电阻,或者磁珠耦合等;

网友B:
“模拟地”和“数字地”不是不能连通,而是在何处连通,以何种方式连通。

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将模拟和数字电路部分按功能模块分离,然后在一点上将两地相连(可以附加磁珠)。当然这是个理想做法,实际可能不那么理想。但只要尽量的按此目标处理,一般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C:
模拟地或数字地都不应该接大地

网友D:
LS的,请问为什么都不能接大地?我看很多设备都接了大地的!

网友E:
数字地和模拟地接法有好多种,单点接地或多点接地,在敷设电路板时,数字部分走线接数字地,模拟部分走线接模拟地,最后在一点处通过0欧姆电阻连接,一般接的大地都是外壳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应该是哪里接大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倒是知道这个,但是问题是,接大地的时候应该怎么个接法呢?比如说敏感信号通过地线起到屏蔽作用,但是这个地线如果不能很好的接地的话,反而还不如不加啊!对吧?

网友B:
re 8L:

接地确实难以一言而概之,因为具体情况的多样性。但地作为一个系统的电位参考点,在所讨论的系统范围内必须单一且内稳定(就封闭系统而言)。如果系统是开放的,则就必须选择更为基本的地来适应需求,如大地。无论是何种地,在起作用的范围内,都必须要求以最为“快捷”的方式送达。而最为理性的拓扑结构就是“树”,这样可以达到平均路程最短(电路特性上反映出分布R,L,C都最小)的目的。“树”结构的地线(包括电源)还有个特点,就是能够很好的以电路的功能按模快分别馈电。这样的话,自然的就可以将“数字”和“模拟”加以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一些了,虽然对于接大地还是不是很清楚!

网友B:
to 10L:

要接大地的话,必须保证那是真正合格的大地(关于地桩有相关的标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评论的太精彩了,请问您是老师吗?

网友G:
工业系统里精度高点的模拟地都是浮的吧,没有接到大地

网友H:
老师能讲的那么清楚就不会在那里当老师了

网友I:
数字地和模拟地接法有好多种,单点接地或多点接地,在敷设电路板时,数字部分走线接数字地,模拟部分走线接模拟地,最后在一点处通过0欧姆电阻连接,一般接的大地都是外壳接地。 ...
引用 网友E:

赞同,具体情况可能还要具体分析,接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网友J:
1,如果接大地增强屏蔽效果的时候,是数字地接地好一些还是模拟地接地好一些?为什么呢?
答:哪个地方信号最强,优先考虑那个地方接大地。

2,工业现场的接地线往往是有很高噪声的,如果想要给电路接大地应该怎么办呢?
答:单独埋设专门的地线。

3,本身的工业现场的大体不应该是要经过地隔离的么?怎么屏蔽接地呢?
答: 不知楼主何意。

网友K:
学习学习,我正需要解决这部分问题

网友L:
数字地
模拟地
大地.
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数字地
一般是指逻辑电路/逻辑集成电路等的参考点
模拟地
一般是指非脉冲信号/电路等的参考点
大地
也就是脚下的大地

先说大地:
楼宇供电标准要求有一个地线, 这个地线是在单栋楼就近深埋/大面积接大地/并且该处有足够的湿度的一根引线,而后接到每一个供电插座. 并要这根地线连接牢固可靠,各点与深埋点之间的阻在4ohm以下. 用以接各用电器外壳.
可用于电器漏电后,把电平拉低,避免人体触电
(注:这些是在电工知识里说明的,电子书上没有提到,所以不涉及数字地/模拟地的概念及范围)

下面再说说数字地/模拟地
首先在说数字地或模拟地时.
两者所在电路的特点分别在于:
模拟:信号不突变------指信号一般不会从最高,变为最低,如三角波,正弦波等,并不是单单用连续性来描述
数字:信号突变--------除了书中使用的"不连续信号"描述外.更应用"信号高低变化快"来描述.如脉冲/方波/锯齿波等.

根据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的特点
得到:(相对电源输入端的地那一点的GND来说,下面以SGND来描述)
模拟功能块----就会在该功能块就近的模拟地AGND与SGND之间因为导线没办法做到真正的0ohm(超导体).所以会因为与其信号相似特点的电流,从而形成一个一样特点的地线电压Uas

数字功能块----同理,形成一个与数字信号相同特点的地线电压Uds  (数字地用DGND)

有了这两者的特性.
就得考虑两者的连接关系了.

最合适的方法是:两者分别大面积就近连接到SGND点-----星形
但因为高密度/小巧的要求不断的提高.
大面积,以及就近这两者就没有什么可能实现了.

怎样合理考虑两者的关系-----在观望,学习中.
再就有,如何处理PCBA的SGND和大地的关系----也在观望中学习中.

楼主:
LZ说得好啊!我顶啊!一起学习!
19# lai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