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F107的OTG开发

楼主(2010-05-14):
在F107上,个人打算使用OTG下host模式完成U盘的读写操作

目前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 STM32仅仅提供了OTG操作的库函数,关于OTG的上层协议没有任何的涉及对吧?提供的demo还是bin格式的;

2. 如果我打算完成host通信,是否存在两条路:第一,自己编写OTG的通信协议;第二,移植其他人已有的OTG协议到F107上;

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关键是是否有比较成型的OTG协议,可以较好地运用到F107上?

看到论坛上关于OTG的抱怨,越发担心……

谢谢大家!

楼主:
请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A:
联系你的代理,让他们和ST联系。

网友B:
我也正在琢磨 这个东西
St 真差劲 OTG只给了个让人搞不懂的库,例子还是BIN 的 ,要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选他了 就外扩USB芯片了,
真希望ST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专门针对OTG结合MCU 写一个0东西,或者给个让人看明白的例子!

弄完这个,在用USB 的话 就用芯片的解决方案了 比如南京的CH37XX 可

网友C:
我也正在琢磨 这个东西
St 真差劲 OTG只给了个让人搞不懂的库,例子还是BIN 的 ,要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选他了 就外扩USB芯片了,
真希望ST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专门针对OTG结合MCU 写一个0东西,或者给个让人看明白的例 ...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款MCU产品,能够免费提供可以使用的OTG库,我们正在进行开发,但是因为没有可供借鉴的东西,开发速度较慢;如果做出来后,应该是第一家免费提供这样函数库的厂商。

如果你知道哪个厂商能够免费提供这样的库,请提供个信息,以供参考。

网友D:
107搞个OTG ,USB功能都没有办法用了,没有上层代码.
以前103还能做从设备用,
那些BIN的OTG库是不是在UC USB上面运行啊?
UC USB 哪里有下载哦?

网友C:
107搞个OTG ,USB功能都没有办法用了,没有上层代码.
以前103还能做从设备用,
那些BIN的OTG库是不是在UC USB上面运行啊?
UC USB 哪里有下载哦?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用了,而且已经有很多客户的产品上市了。

关键的问题是,目前没有免费的函数库,但收费的方案很多。

楼主(2010-06-14):
顶一下

如果我打算自己开发,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方法?

关键是host端的代码有开源的吗?将host的代码移植到OTG的库上 可行性有多大?

网友E:
你做出来后,有开源的打算吗?

网友A:
顶一下

如果我打算自己开发,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方法?

关键是host端的代码有开源的吗?将host的代码移植到OTG的库上 可行性有多大?
引用 楼主:

host端一般和otg的硬件相关的,不同的otg ip代码也不通用的。再上去一层,到了文件系统之类的,开源的代码有很多的。

如果你真的有需求,请和你的代理,和ST联系,可以减少很多工作量的。

网友F(2010-07-21):
PIC32好像有提供HOST的源代码,不知道能不能移植。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p;dDocName=en535536

网友G(2014-11-12):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用了,而且已经有很多客户的产品上市了。

关键的问题是,目前没有免费的函数库,但收费的方案很 ...

目前有免费的函数库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