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人了..这鸟东西=MAX232

楼主(2010-05-14):
:hug:

     在传入电脑通信时,MAX232老坏,数据传不出,急死人了.........

      不知为啥老坏,有知的兄弟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说下现象呢?

楼主:
就是在做通信的时候.数据传不出去,电压是正确的,

网友B:
俺猜,是因为波特率不够“精确”

网友A:
哪些电压是正确的呢?看过波形没?楼上说的波特率呢?

楼主:
波形电压都是对的,输入输出电压都是对的,真不懂有这怪事,

网友C:
很可能是接线错误,注意单片机的发送接PC的接收,接收接PC的发送,一定要仔细检查下连线。我曾经就因此杯具过。

网友D:
我做过一个东西,开始比较山寨,用运放自己转串口电压,可以用,但接线太多。
后来改用了MAX232,电路简明了一些,关键是更专业了……但数据开始出问题。
后来这项目不做了,我也没琢磨是怎么回事。
帮你顶

网友E:
看一看片子是不是有问题吧。假货多得很的哦

网友F:
看波特率。十之**错在这个上面,还有就是正反有没有接错。RX跟TX不要接反了

楼主:
今天又把线路和232的资料重看了一下,还是没找到问题点。

楼主:
这种一二个传不出来是很火的,搞的自已底气都不足,问下兄弟们,有没有可以换同等的东西。

网友G:
:victory:走过,不懂

楼主:
有时真感觉上班好累,没问题时就轻松多了.

楼主:
这个行业慢慢的磨掉了我的信念,电子行业难道真的就这样子吗,一个232芯片这这样折磨我.

网友H:
1,有可能芯片假,我碰到过,假的数据量一大就出问题
2,PC和设备的地线要接好,这根线上有电阻,当然在比较大的情况下也会烧232芯片

网友I:
是芯片烧了吗?
检查一下地线,不行就换一批232,这玩意假的太多了

网友J:
上原理图上程序才好帮你找原因

网友K:
用这个吧,电脑传两米没问题。材料简单,还实惠。

网友L:
很可能是接线错误,注意单片机的发送接PC的接收,接收接PC的发送,一定要仔细检查下连线。我曾经就因此杯具过。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杯具由此发生?

网友M:
pian zi buhui huaide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暂时只能说是芯片本身坏了,因为一二个说明不了问题,但也表达不了问题,原材料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接地都还好,性能都是在范围内,

网友N:
232芯片有多种电压的规格的,估计楼主没注意输入电压吧,好好看看
或者发图上来

网友O:
上图哦
确定TX,RX,GND三根线都接对了。
然后看下波特率。

楼主:
我看了TX,RX,GND三根线,都是对的.有可能真的是那几个芯片本身的问题,

楼主:
现在的原材料怎么就这样子呢,难不成在生产芯片时本身就坏了,还是由于别的原因导致它坏的,这一大堆的问题都是要去想的,.都是要去考虑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