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dsp 可以进行can通信吗?

楼主(2010-05-14):
RT
正准备用stm32做上位机,dsp做控制。
二者通过can进行通信。
不知可否?

初次接触dsp,stm32.
请大姐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DSP能有CAN控制器么……
有就能。。。
没有就不能,
就得通过其它的方式加个SJA1000之类的
不过用DSP做控制有点搞笑啊,第一次见~~~~估计你这控制也就控制个LED啊什么的吧=。=

楼主:
dsp有can的,不过具体和stm有点不一样,还没细看。dsp是做无刷电机的

网友B:
首先确认一点,DSP和STM32之间是可以进行CAN通讯的。以TI的2407为例,模块集成的CAN控制器有2个接收邮箱,2个发送邮箱,2个可配置为接收或发送的邮箱,总计6个邮箱,而TI的28XX系列的DSP则分别有16个发送邮箱,16个接收邮箱,总计32个邮箱,STM32内部集成的CAN控制器有3个发送邮箱,3级深度的2个接收FIFO通道。从个人感觉而言,TI的CAN控制器用起来要方便一些。

网友C:
只要标注为CAN,任何一家的产品都可以互联,否则就不能称为CAN。标准化的意义也在于此。

网友D(2010-10-31):
做成相同波特率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E(2014-02-08):
LZ能发一下你的通信程序给我吗?我最近也是在看DSP和stm32的通信程序。592876981@qq.com

网友F:
路过帮顶下,现在汽车电子方面CAN好像用的不少,也有学习的打算,学习下。

网友G:
路过 同样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