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的输出口扩展问题

楼主(2010-05-14):
请问各位大虾怎样用74sl373扩展51单片机的输出口啊,最好把原理说清楚啊。。。。拜谢了。。。。

网友A:
看手册吧

网友B:
373是锁存器,当作输出扩展时,先将数据/IO状态送至373,然后进行锁存操作,之后IO可作其它用途,只要保持锁定态,373的输出就不会改变。具体的操作时序去下载373的数据手册看。

网友C:
1、选通373
2、送数据
3、发脉冲
4、完毕

网友D:
用p3口扩展,多看看51手册。